松下PLC---FP0

楼主(2010-04-18):
问下各位朋友,关于松下PLC-FP0的指令问题,用那种指令可以整批复位的(三菱PLC的是用ZRST),如果指定发完脉冲后是指定在什么继电器里即指令执行结束(三菱PLC的是用M8029,M8147等),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松下没有这种指令。具体有没有我不敢肯定,只是我没有用到过。

网友B:
mv  k0  wr10            r100-10f 全部复位

网友C:
传送指令
图中程序执行后,R0=0;R1=0..............RF=0;R40=0;R41=0.........R4F=0。

楼主:
谢谢了各位朋友,已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