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0-04-18):
如图,给人家安装了2个电表,一个是三相的,一个是单相,原来还有个总的。现在就是图总的A,三相B,单相C,在我看来A=B+C,可是现在不行每个月多好几十度电,不知道为什么了。也就是B+C不等于A了。

网友A:
三相电表A和B 为什么不接N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表A和B 为什么不接N线
对,加上N就好了

网友C:
因为C、B表本身也要耗电的,这些耗电被A表计量了。

网友D:
校一下电表,有不准的了,不可能差那么多。

网友E:
三相负载不平衡,电表必须用三相四线(A和B),再加上B和C的表损

网友F:
对啊 三相负载不平衡,电表必须用三相四线(A和B),再加上B和C的表损
同样的一瓶饮料,便利店里2块钱,五星饭店里60块。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位置 (学习中###)

网友G:
没有零线电表不准,会有差距

网友H:
因为你总表用的是三相三线表,所以在计量时以流过的电流值与线电压来进行计算的,而分表是单相表,以流过的电流与相电压来计算的,这相一来总表读数当然比分表大了.产用三相四线表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