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我们厂有3台疏水泵,拖动电机为37KW 2极电机,电机启动形式为直接启动,每次烧电机都发现水泵抱死。
问运行人员都说是在运行中突然电机就冒烟,从新盘车发现水泵都已经抱死。
我想请问下电机瞬间抱死有什么保护能保证电机不损坏吗?

网友A:
过载保护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B:
过流保护

网友C:
你使用的是直接启动,意思是不是说用保护开关和接触器的组合来控制电机的启停?
如果是这样的话 保护开关一定会跳的啊

网友D:
加装马达启动器

网友E:
37KW电机而且是2极,使用直接启动?简直不可想象.不会是3.7kW吧?

网友F:
过载保护有问题。

网友G:
37kw直接启动?你不是开玩笑吧?

网友H:
只要电源允许 和电源线够启动要求 37KW直接启动是可以的。。直接启动时间过长电流多大,需要两个接触器转换启动,(启动正常后转换另一个接触器串接热继电器保护电机,或过流保护)

网友I:
热保护有问题.没调好.要慢慢调

网友J:
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K:
你的保护没有调好,还有就是你的水泵是不是有问题啊,看一下。我看是水泵的问题。

网友L:
可以直接启动,但是过流保护不好选

网友M:
大于7.5KW的电机就要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N:
我厂的380V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最大132KW.
10KV的也是直接启动,最大1800KW

网友O:
热继就行

网友P:
没有保护码?热继电器,断路器什么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难题啊?电工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Q:
37KW电机而且是2极,使用直接启动?简直不可想象,你的变压器多大

网友Q:
起水泵动和正常的热保护电流不样的,要设计热继电器起动不工作,而正常工作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R:
加装个热继电器试试,抱死后电流应该迅速升高,加个保护装置。顺便再检查下水泵看看机械方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S:
装个好的热继电器,调好电流就可以了,另外,37kw电机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太大,应降压启动

网友T(2010-05-20):
还是先解决水泵突然抱死 等到电机电流增大 热继电器动作  也得有段时间了 就算热继电器保护了电机 那连接的皮带也该报废了吧。过流 或过热保护是应该有的  这没啥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