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大1匹的空调,计算了一下,用2.5平方的铜线就够了,不过2.5平方的火线没了,就用了4平方的火线和2.5平方的零线,地线也是用4平方的,这样行吗?

网友A:
行呢,只要零线达到火线的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相电源火线和零线应该是一样粗的,如果不一样粗,就要看细的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C:
大1匹的空调2.5平方的零线可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没问题的,谢谢各位!

网友D:
支持4楼,单相电源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相等的,如果不一样粗,细的载流量要满足要求。

网友E:
4楼说的很对

网友F:
与各位的意见一致。
单相用电,零线与火线需一样粗。

网友G:
行,不过你可以把地线与零线换过来,因为地线不是经常用,只是在漏电时才用到,再说负荷用2.5平方就足够了地线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H:
单相要一样的,三相就可以是相线的一半。

网友I:
粗了,浪费,2.5足够了

网友J:
细的能承受就行了。

网友K:
无所谓的

网友L:
1.5的就行了,

网友M(2010-06-09):
你那三根线谁便你调,都行

网友N:
太行了,只有最细的满足负载要求。

网友O:
没问题 只要细线的 标准能达到就可以

网友P: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Q:
告诉你,这样没问题

网友R:
我只听说过火线带不起, 还没听说过零线也带不起的

网友S:
一点问题都有没有如果以后在加东西电流一定不能大过2,5平方的允许电流

网友T:
在你的电路中使用无问题。

在3相4线式供电照明中要求零线线径要大于相线线径,而在实际使用中我国的很大一部人都是零线小于相线线径,有安全隐患。

网友U:
你自己家里话是没关系
要是给别人装的话火线和零线是要一样的(单相用电,在三相四线中是可以的)
要是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工程验收的话是不合格的
有空还是多看看工程验收规范的

网友V:
我反对24楼

网友W:
从安全考虑,地线>零线>火线

网友X:
单相电源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相等的,如果不一样粗,细的载流量要满足要求。

网友Y:
就要看细的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Z: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AA:
大家不要东说西说的,有的说要得,有的说随便,有的说地线大于零线大于火线。线路大小的安装都得有个使用环境来定,其实从家装线路安装来说的话,一般的家庭就4平方线,火线、零线、地线都得一样大,家庭用电大的家电单独牵拉线路,在使用中,家电不要集中使用就行。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源火线和零线应该是一样粗的,如果不一样粗,就要看细的是不是满足要求。
上进才是王道,没人会记得堕落者是谁·

网友AC:
细的载流量要满足要求,电源线路中最细的线满足要求就可以

网友AD:
单相用电,零线与火线需一样粗。电流进出是一样大小的

网友AE:
单相电源火线和零线应该一样粗,如果不一样,就要看细的是不是满足载流要求

网友AF:
支持,合理!
引用 网友G:
行,不过你可以把地线与零线换过来,因为地线不是经常用,只是在漏电时才用到,再说负荷用2.5平方就足够了地线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AG:
可以这样用,不过这样用的话有点浪费

网友AH:
2.5足够

网友AI:
一不一样粗不重要,满足电流条件就可以。2.5P以下空调基本都是单相的。大1P空调的额定电流应该在5.5安左右,而2.5平方导线的标准安全载流应该是19安,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AG:
用是没问题,不过用的时候是接地最细,其次是零

网友AJ(2010-07-17):
细的满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