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各位大虾请留步 急需决解 用PLC控制一千个电磁铁(24V)需要多少个输出点。 条件 是上位机给PLC信号(数字量)
运行一千个电磁铁其中一个电磁做功 然后指定时间内断开 模拟量要5个输出入点
或者还有别方法吗如单片机控制运行 哪个更稳定 方便  便宜    请大虾们流出一点知识 俺渴

网友A:
用矩阵,否则PLC的代价太大了.矩阵所延迟的时间不会比千把个扩展输出更多的.就是编程时要多用些数据转换指令和计算指令.如果用矩阵的话估计普通64点的PLC就够了(32×32=1024点.当然还要看其他输出点的多少?64点配置光应付1000个电磁阀是够了).
单片机虽然便宜,但在1000个电磁阀的干扰下工作稳定性不敢保证.而且编程也许比PLC更困难(许多做单片机的不是赚单片机的钱,而是靠编程和工程集成发家致富的).

网友B:
10×10×10=1000点,6×6×6×6=1296点

网友C:
3楼说的可行。

网友D:
用矩阵的难度有点大

网友E:
做大型喷泉不是用PLC控制的吧?

网友F:
呵呵;你什么设备,用1千个电磁铁?

网友G:
啥叫矩阵啊?

网友H:
1000个拆分走总线

网友I(2018-04-04):
输入可以走矩阵,但是楼主说的是输出呀,怎么实现?还望楼主回过头来讲讲。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请留步 急需决解 用PLC控制一千个电磁铁(24V)需要多少个输出点。 条件 是上位机给PLC信号(数字量)
运行一千个电磁铁其中一个电磁做功 然后指定时间内断开 模拟量要5个输出入点
或者还有别方法吗如单片机控制运行 哪个更稳定 方便  便宜    请大虾们流出一点知识 俺渴
说得不明不白的就被收为精华贴?

问题描述也不是很清楚。

模拟量做什么用的?

如果只考虑输出的解决方案的话,我觉得用带Modub_Rtu的继电器板来作为扩展可能会比较合适些。输出应该是一对一的,省不了。如果需要考虑输入反馈的话倒是可以做成矩阵,10*10*10三维矩阵,就像键盘输入。

网友J:
矩阵输出可以的啊!
我们以前控制数码管显示不就是矩阵吗?
一个数码管4-5个数据脚(5个是带小数点)、采用扫描驱动的

网友K:
学习了,希望完成后再来工控网分享经验

网友L:
直接用总线的输出模块,PLC都可以不用

网友M:
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