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显示

楼主(2010-04-18):
中文我用的威纶MT8070i触摸屏,做了个报警显示元件,内容“1#泵故障”,离线模拟时都正常,下载到屏后,显示“1#    ”后面   三个不显示,只有三个小框框。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有没有设置字体的属性,试下这个

网友B:
可能是用了不兼容的字体吧?

网友C:
字体的原因..! 在系统设置里面有个字体的属性.在画面工程里也有个字体的属性,你看看!

网友D:
显示中文,至少要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