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都说现在是科技时代,电器时代了:家庭装修也更难了

  1,现在都是数字电视了,请问大侠们数字电视背景后面要放几条三排线啊?????
今天听人说要放三条了,一条DVD用(也就是空放),一条等离字用,一条数字电视用?三条都是从空放(也就是DVD)拉到电视背景的。是不是须要这么多啊,请教各位
   2,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背景上的,请问下:以前不是只要拉一条电脑线和VGA线和高清线和三排线到空放(也就是DVD\电脑)位置就可以用电脑看电视了吗?怎么现在还要再从总线处再拉一条电脑线到电视后面呢?现在有这种直接接电脑线的电视吗(听人说现在数字电视有哦,我认识电工也拉了这条线)请问网上电工朋友,是这样的吗
    请大侠们帮帮我,跪谢啊,不理解我问题的可以问下我,谢谢啊

网友A:
有这种电视

网友B(2011-02-09):
最基本的:色差线2条、分量线1条、HDMI线1条,有条件可以接上VGA线、S端子线,其他线再备份多一条

网友A:
应从路由器到电视墙.现在只能放新浪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电视
基本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D(2014-02-19):
我家都用网络电视,有线无线都可以。只要有网络信号就行了。但放线时,我网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都放到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都用网络电视,有线无线都可以。只要有网络信号就行了。但放线时,我网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都放到位了。

一次搞掂

网友F:
现在必须有以下线;
1.有线电视线(机顶盒)
2.网络线光纤线(8芯)
3.电话线

网友G:
在电视后面,到下面放一个dn50的pvc 管子就行了,什么信号都够用。

网友H:
最好是和楼上说的,因为以后怎么变,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