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MR-J2S-10B和MR-J2S-10A这两个伺服驱动器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10A和10B的区别是什么?这两张驱动器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哪个用的多?控制的话是不是PLC发脉冲都可以控制呢?就是说位置控制。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不一样的;
A为标准型;
B为SSCNET;

网友B:
对于A型的可以选用普通的控制器
B性型的要用通讯方式的控制器,对于J2S-B的要用Q172/Q173CPU或是QD75M这样的控制器

网友C:
MR-J2S-10B和MR-J2S-10A这两个伺服驱动器分别代表三菱专用伺服和普通伺服。10A和10B的区别是接口不一样,这两张驱动器分别适用于B一般只做定位控制,A可以做位置,速度,转矩控制。一般否是A的用的多?控制的话是PLC发脉冲都可以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