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咨询

楼主(2010-04-19):
请前辈看下这个程序中我想加竖线 为什么加不上?显示超过编辑范围。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光标的位置处本来就不能加竖线的;

网友A:
上图的位置放入竖线是允许的;

网友A:
放入后你可以在后面接输出点;

网友B:
呵呵,往左边移动一下就可以了啦... !
问的问题都不思考一下就发问

网友C:
向左边移动一下就可以

网友D:
大简单了

楼主:
不是楼上说的原因,我点转换时  程序提示我梯形图过大,超过24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最大24行,把你前面的条件再加上从开始再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