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我们维护的数控磨床,床头箱经常报警:25000 (编码器硬件故障) ,故障是偶尔出现的,一般一天两次左右,我们把编码器,编码器电缆,还有变频器的反馈板都换过,报警依旧 ,电机是好的,请问高人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19):
后来我发现附近的一个电机电源电缆有故障,其中有一相对地短路,更换电缆后,故障报警频率少了很多,但是还有,奇怪了,请各位大侠支招啊。

网友A:
25000报警是根本原因出在编码器、反馈电缆、轴卡其中之一,如果都换过了,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运转不平稳,编码器插头有接触不好的可能!根据你所说 附近的一个电机电源电缆有故障,其中有一相对地短路,更换电缆后,故障报警频率少了很多,那你应该检查你的供电电源是否纯净,最有就是可能就是干扰,检查你的布线是否动力线和信号线混排。机床周围其他机器状况,我遇到过机床上一台空调螺丝松了,振动引起系统各种报警随机出,呵呵,西门子的系统对环境要求就是高些。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恩,很感谢你的解答,我觉得解决这样的软故障确实很需要经验的,像我们这些生手有时经常走弯路,以后得向你们学习哦

楼主(2010-08-04):
最近我们发现这个报警跟床头的一个顶尖电机有关,只要开动顶尖电机,前后来回移动,等一会就会出现报警:25000(头架编码器硬件故障),我们刚开始觉得是顶尖电机的电缆和附近一个编码器的反馈电缆距离太近,后来把电机电缆抽出来,从外面走线,和顶尖电缆分开,报警时少了些,但是还是有。此报警已经有好长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补充一句:我们的这个报警25000是在这个设备的一个变频器更换后出现的,不知道两者是否有直接的联系。

网友B:
从你说的情况看,可以肯定是变频器干扰所致,可以把编码器电缆和变频器的电缆分开走,另外检查编码器电缆的屏蔽,电柜的接地等等。

楼主(2010-09-06):
后来发现了,里面的一个电缆的屏蔽线没有接好,把它重新接了一下就好了,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