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1、功能图表转换实现的基本规则
 (1)转换实现的条件
  在功能表图中,步的活动状态的进展是由转换的实现来完成的。转换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该转换所有的前级步都是活动步;
  2)相应的转换条件得到满足。
  如果转换的前级步或后续步不止一个,转换的实现称为同步实现,如图5-25所示。
   图5-25 转换的同步实现
 (2)转换实现应完成的操作
   转换的实现应完成两个操作:
   1)使所有由有向连线与相应转换符号相连的后续步都变为活动步;
   2)使所有由有向连线与相应转换符号相连的前级步都变为不活动步。

2.绘制功能表图应注意的问题
  (1)两个步绝对不能直接相连,必须用一个转换将它们隔开。
  (2)两个转换也不能直接相连,必须用一个步将它们隔开。
  (3)功能表图中初始步是必不可少的,它一般对应于系统等待起动的初始状态,这一步可能没有什么动作执行,因此很容易遗漏这一步。如果没有该步,无法表示初始状态,系统也无法返回停止状态。
  (4)只有当某一步所有的前级步都是活动步时,该步才有可能变成活动步。如果用无断电保持功能的编程元件代表各步,则PLC开始进入RUN方式时各步均处于“0”状态,因此必须要有初始化信号,将初始步预置为活动步,否则功能表图中永远不会出现活动步,系统将无法工作。

网友A(2010-06-19):
“功能表图”是不是提得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