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我现在需要用FX2NPLC一台、FX2N-485-BD扩展板一块、EVIEW触摸屏MT506T一台,来实现和4个托利多的D3CELL数字式称重传感器通信,也就是用触摸屏来修改每个传感器的目标量之类的,还有用触摸屏修改下其他机构的时间之类的参数。但是正如附件上说明的一样,称重传感器说明书上给的通信格式让我无法来和三菱通信,不知各位大侠们能不能给点意见?希望能和各位同行交流下!

网友A:
你的传感器说明书中怎样描述通讯的,它支持什么通讯
三菱的通常是通过RS指令做无协议通讯

楼主:
我发的附件里有,你们是不是看不到啊?我还没发过这种呢,我看下

楼主:
这是托利多数字称重传感器的通讯资料
下面是我上传的这个传感器的说明书,请大侠帮看看,行不行?能否用RS来跟其通信

网友B:
给你这个485BD接线图看看吧

网友B:
才来 还没弄明白呢 用附件传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楼上的,我没看到你的附件啊?重新发个吧,谢谢先!

楼主:
托利多数字传感器的通讯说明截图
这是说明书上给的资料,可我不知道怎么拿三菱FX2N的PLC经RS485来和4个托利多的数字传感器来进行通信,通信格式不知道怎么写?还需要什么资料才能搞定呢?望各位同行不吝赐教!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