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我在做一个项目,用编码器+PLC+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要求定位精度在0.1到0.2之间,我发现定位的浮差经常都不稳定,有时能到0.1—0.2,有时是0.3-0.4,有时是0.5,我想问下各位大大,有什么办法控制这种浮差吗?

网友A:
变频器主要控制转速,但应该能达到要求精度,PLC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建议使用伺服电机

网友B:
用刹车电机

网友C:
误差那么多,机械部分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变频器有没有配制动?到达预设值前提前减速试试。

网友D:
变频器与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不同,步进电机本身就是以位置作为目标(步进这个词就是位置的)的开环控制,而伺服电机是以位置的闭环控制。变频电机是以调速的开环或闭环(加增量式编码器)控制。你的定位也是在速度的积分累加上的位置,但是,在速度向位置积分累加并作出定位控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时间响应的问题,速度与位置有一个可能不确定的时间差(速度惯性变量,机械响应、刹车等变量),第二是变频对于增量编码器的干扰(偏偏变频器的干扰还是个头痛的问题),在速度环,干扰也就计算一次有一次,影响不明显,而在位置积分闭环,干扰产生的误差是次次累加的。所以,如果用简单的方法,变频电机定位很难有精确的定位。

解决的方法还是有的,就是用双编码器作速度位置双闭环(就是一个编码器轴内实际是两套编码器系统的编码器),一个增量信号继续作为速度闭环,在接近于停止的时候先控制好速度,保证每次相同的速度惯性(速度与位置对应关系相同)。另一个选绝对值信号进PLC作为位置闭环,选择两个位置控制点,1。在接近于停止的时候开始控制速度(速度与位置对应关系相同),2。在停止位停止,由于是绝对值的,不怕变频的干扰,绝对值信号可选与PLC匹配的。
这样的编码器我们公司就有,也不算贵的,我们甚至做过两台以上变频器的同步项目:上海精浦机电021-36320992裘先生

网友E:
0。1----0。2是什么单位?  一些减速机的齿轮间隙和连接器等都有影响到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