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 能耗制动 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0-04-19):
断电延时型星角降压启动能耗制动控制 看看对不对

网友A:
应该在KM1的控制回路中的KM3辅助触头两端并联KM1的辅助触头,否则KM3断电时,KM1也断电,不能连续运转。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不知怎么的看你的图有点费劲

网友C:
电工书上有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