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小弟在三菱系统(加工中心)程序中发现有这么一段梯形图,望那位高手解答一下其中的s.rot语句是什么意思:
|M176│━[s.rot k3 r8380 r10610 m810]""|M176│表示M176常开

网友A:
这是数控的东西,没做过这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也是做PLC的
上面那条指令来到三菱系统
此系统是用梯形图来编写的
而且很像Q系列的指令,(处理器不是PLC系列的如Q02一样的CPU)
坐等热心人呀

网友B:
这个指令可能是旋转控制用的,跟FANUC数控系统中的ROT指令类似。我手上没有三菱数控系统的编程手册,没办法帮到你。你找个说明书看看,估计就能知道了。
帮你找找资料,稍后回复

网友B:
以上是三菱编程手册上的解释,应该是和fanuc的ROT指令一个形式的。就是没搞明白ROT前面那个  S.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以上是三菱编程手册上的解释,应该是和fanuc的ROT指令一个形式的。就是没搞明白ROT前面那个  S.  表示什么意思。
这本手册是60、60S系统的说明书,可能不是一个版本,有点差别。

网友B:
终于找到了,700系列+的就对了。只是表达方法不一致,自己去三菱官方下载。下不到的话找我。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大哥
今天试着把该语句的相关程序贴上做为对热心答复的信息反馈以及众多工控技术人员一种编程参考
再次感谢

网友B:
这本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过程,至少让我知道了  S.  为什么有。
我觉得你先把这些程序圈看明白了,再贴上来,带上你的注解,这样会比较好,只是把程序贴上来,一般人看不懂,也没多少意义。旋转指令还是比较复杂的一条指令,尤其是FANUC系统的。一般是配合刀库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