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PLC编程中什么时候用到字节传送指令,具体在什么情况下考虑使用和怎样使用

                                                                    谢谢各位

网友A:
当需要传送字节数据的时候使用。

怎么使用,请查看PLC的编程手册!

网友B:
字节传送指令用的停广的,也和灵活,位逻辑也可靠它控制,典型的应用就是数据处理

网友C:
查看PLC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