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个在工程中遇到的问题,我用的时CNBR组网一个主站8个从站,光纤通信用的是1786RPA和1786RPFRXL模块转换,但在RSLINX里就是不能将所有站都看到,而且将最后一个分站送电时前面其他的网络全断了。为了排除故障我们联了5个分站但经过了一个晚上有两个分站断了,1786RPA的REPEATER ADAPTER指示灯闪红色,将断了的两个分站的PLC电源重新断电后分站在网络上又好了,求教大家,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以前有碰到电源不足的问题,不知你这个是不是.分段提供一下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2楼
大侠,你指的供电不足是什么呢是我的24V的RPA中继供电不足吗?

楼主:
各位高人能给解决一楼提出的问题吗?

网友B:
我接触的是Devicenet,可能跟 Controlnet类似,
adapter的 电源供给都是从网络上获取的,但是有个最小通信电压,11V,如果你的通讯距离过长,网络末端电压低于最小值就需要补偿,在网络中间将前端网络正24V断开,增加补偿电源,共负极就可以解决。
你说的网络有经过光纤通信转换的,还真没接触过

楼主(2010-05-25):
谢谢,5楼的哥们,北方区A-B的技术支持也帮着解决呢,不过没有什么结果,按照你说的再试一下

网友C(2010-08-12):
先检查一下1786RPA模块工作电压吧,怀疑是光纤是不是用问题哦,有没有断,熔接的有没有问题呢~~~最后检查模块和连接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