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是这样一台设备,现在我有一台自动切割机,是变频控制切割机的左右运动,由于切割片太贵,现在想加个保护装置,就是切割机切一块石头,在正常切割的时候是以50HZ的速度往左移动来切割石头,由于石头本身材质的原因,有时切割机会切到比较硬的部位,这时切割机刀片电机的电流会马上升高,要求变频控制左移电机速度马上降下来,慢慢的把这个硬的地方切过去,这样就保护了切割片不受损坏。刀片的转速是恒定的,左移电机是变频控制的,就是说正常是以50HZ的速度向左移动,当切到硬东西,左移电机变频会马上减速切割。刀片电机的电流降下来后再恢复50HZ的左移速度。怎么来实现这个动作呢?大家能说一下吗?

楼主:
我现在想这样控制,大家看看可行吗?我用一个电流模块来检测刀片电机的电流,电流模块的量程是0-100A输出模拟电压是0-10V,然后我在加个PLC模拟量模块,把这个电流模块反馈回来的电压信号,接到PLC模拟模块上,经过编程,再从PLC的模拟模块来输出相应的模拟电压,把这个PLC输出的模拟电压接到左移电机的变频模拟输入端,来控制左移速度。
假设说刀片电机电流升高,电流检测模块会输出模拟电压给PLC的模拟模块,然后PLC再经过程序的控制,再输出相应的模拟信号来控制左移电机的速度。
大家看我的这个方法可行吗?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是这样的,刀片电机是恒速的不带变频,如果割到硬东西,刀片电机的电流会瞬间升高,我想用刀片电机的电流大小来调整,左移电机的速度。左移电机是变频控制的。

网友A:
我来发表下看法:

第一,你这帖子完全可以在同一楼层发表,干嘛要分三次来帖呢?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连续阅读,像挤牙膏似的。^_^

第二,你的想法很不错,完全可以呀。一个变频器+一个PLC系统,组成一个新的外闭环控制系统,来控制位移电机的转速。

第三,给点建议。那就是许多的变频器自己就带有工艺控制的调节器(又称PID调节器)模块。比如西门子的MM440。这样的话,可以连PLC都不用了,直接把检测的刀片负载电流0-10V的信号输入变频器,由变频器自带的调节器,完成你的位移可控的需求。

楼主:
首先谢谢4楼,老师的解答。
我还想请教,变频器的PID功能,怎么套在我这项目中去呢?举例说刀片电机的空载电流是20A,高限电流是60A,变频器我该怎么设置呢?设置成20A对应50HZ,60A对应0HZ,就可以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为了说明问题,传一张MM440的PID功能图上来,看图说话。
图中三个画红圈的地方分别是PID调节器的给定输入、反馈输入、输出三个节点。

你可以吧电流检测信号规格化为0-10V的标准信号,然后对应20A为3.33V;60为10V。输入到PID调节器的反馈端。然后将PID给定端输入33.33%的给定量,这样,可以实现,当电流为20A的时候,PID输出为0,当电流为60A的时候,PID输出为66.66%。
注意,PID一定要设置成放大倍数为1;积分时间为0。是纯P调节器即可。

那么,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反逻辑了吗。即当电流为最大的时候,输出为最大,当电流为最小的时候输出为0了。这和要求的控制刚好相反呀。没关系,把PID的输出连接到MM440的给定输入之前,利用MM440内部的自由功能块的减法器,或者直接使用PID输入的那个附加给定,即可实现这种反逻辑的控制。还有一种变通办法,就是把PID输出通过MM440的输出连接,然后再将这个输出连接到输入,MM440的输入编辑特性,实现反逻辑控制。

总之,这个问题在许多具有附加PID控制的变频器上都能很轻松的实现。

网友B(2010-06-03):
很简单的问题,无需搞得那么复杂,买个电流变送模块和一个0-10v模拟量输出的仪表。仪表的0-10V输出取反。就是切割电机在正常电流时输出为10V,碰到硬的材质时,电机电流增大,变送模块输出增大,仪表0-10V输出变小。自然变频器频率就降下来了。反之频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