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测现场电机的电流是0-100A,对应输出0-10V模拟电压。有这样的仪表吗?什么牌子的,大家能不把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A:
有.
交流的直流的?
太多了.而且可以定制.
google搜索"电流传感器".

网友B:
加变送器和互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流变送器,输出信号很多种可选。

楼主:
我想要的是上限和下限电流可调的,但是输出的模拟电流是不变的。
举例说明电流表的检测范围是0-100A,我现在设定成20A-100A,输出0-10V电压。如果我再设定成30A-80A,输出还是0-10V电压。有这样的仪表吗?大家知道哪有呢?什么厂家的,能不能提供个型号,最近做项目要用。谢谢

网友A:
可以调啊,但怎么也有一定的范围吧.
如果范围很大,精度你接受得了吗?上面那兄弟说了,来个0-100A的电流变送器,到0-10V然后再加个"可调的0-10V"对应0-10V的二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