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9):
我的厂要搬,我想问一下大家150平方的铜芯线能承受多少安的电流

网友A:
350A左右吧

网友B:
这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的,得看你公司的主要负载类型以及布线方式来确定,牵涉到冲击电流和电缆散热一系列问题,一般都采用保守点的数据,百平方以上一般是2倍,再看情况调整

网友C:
还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呵呵

网友D:
好像没有说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70,95的铜线乘以3倍;35,50的乘4倍)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 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E:
^_^,偶然看到这个题目,进来一看,有点意思。楼上的发言不错。带有实践经验的总结,总是实用的。这点毋须质疑。

不过电缆的载流量设计可是一个多因素的“系统工程”,它与环境温度、敷设介质、电缆的排列密度、层次等等都有关系,所以,在电缆制造商提供的电缆载流量基础上,要有好些换算系数需要考虑呢。

如果就是空气环境敷设,那7楼提供的数据完全可用。

网友E:
补充说明:

如果以7楼的经验公式看,空气敷设的电缆,150平方的电缆,就不如70平方双线并联敷设了。因为70平方双线并联的电流更大,成本低。这也是设计电缆敷设参数的一个选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