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磁铁

楼主(2010-04-19):
要做一个直流电磁铁,铁芯准备用直径100毫米,长150毫米的圆钢两根,做成∏形,电源用电焊机的二次70伏整流,请问我要用多大的线径和绕多少匝?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电磁铁是在水下工作的。

网友A:
要有电焊机2次电流电压值,或者电焊机额定输出功率。该输出功率即为电磁铁的输入功率。绕线可以采用多股细线绕。效率能更高一点。至于要绕多少匝,我不清楚,可以找一下电磁转换的公式。

网友A:
磁场强度的计算公式:H = N × I / Le
式中:H为磁场强度,单位为A/m;N为励磁线圈的匝数;I为励磁电流(测量值),单位位A;Le为测试样品的有效磁路长度,单位为m。
磁感应强度计算公式:B = Φ / (N × Ae)
式中:B为磁感应强度,单位为Wb/m^2;Φ为感应磁通(测量值),单位为Wb;N为感应线圈的匝数;Ae为测试样品的有效截面积,单位为m^2
以上是找来的资料,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