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C   B    A
从右到左走工位,
比如第一个零件装配,A位置如果检测到产品NG,向左走一步,
这个时候第一个零件NG就在B工位,因为是A都已经NG了,所以B不动作,但是零件2在A工位下,所以动作,再走一步,
零件1在C工位,C不动作,假设刚刚零件2经过A是好的产品,所以B动作,零件3在A下进行动作

总之就是ABC三个加工流程,只要其中一个NG了,这个产品在到下一步的相应零件装配下就不动作。
不太明白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三菱的FX系列中有移位指令,可以做到,可以把前一个工位的状态移到下一个工位

楼主:
松下的FPX-C60T

网友B:
可以用二楼说的方法,让NG的产品标识一下,让下一站直接跳过

楼主:
有没好点的例子,麻烦可以的话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