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请教

楼主(2010-04-20):
请前辈看下这个西门子程序(编码器脉冲信号)。我想给它一个信号能让它脉冲数HC0清零。应该怎么加呢?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前辈看下这个西门子程序(编码器脉冲信号)。我想给它一个信号能让它脉冲数HC0清零。应该怎么加呢?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请前辈指教!
如果您有仔细阅读S7-200系统手册中的高速计数器部分章节,您应该可以看到如下的程式,不同的是手册上对HC1做清除工作,而您仅仅要求的是对HC0而已。
对照着手册上所罗列的地址稍加更改,就可以炮制出来了。

楼主:
感觉好复杂 不像三菱的的加一个复位指令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复杂 不像三菱的的加一个复位指令就可以
真的很复杂,看看西门子的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就可以让您看到头晕。

楼主:
一个原本简单的指令在西门子这里怎么这么复杂呢?

网友B(2010-06-18):
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