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接触器在电气传动中是主要的控制电器之一,它主要用于频繁地接通或分断交、直流主电路,控制对象以电动机为主,亦可用于控制其他电力负载。在实际应用中,接触器不但用量大,而且作用重要。

  从使用的角度看,必须要求接触器具有寿命长,可靠性高,噪声低,动作迅速等优点。理论上,在选择接触器时要考虑其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线圈类型及线圈电压等级等参数与所控回路的相应参数是否匹配。但是,仅仅通过这些参数来选择接触器往往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减小接触器的使用寿命,甚至引发事故。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应在满足控制电路的参数前提下,尽可能地延长其电寿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2影响接触器电寿命的主要因素电寿命主要与接触器的使用类别、负载电流、操作频率以及使用环境等因素有关,下面分述之。2.1使用类别使用类别不同,引起的接触器的电流过载倍数也不同。

  过载倍数越大,主触头的热效应越强,触头的温度也就越高,带来的电磨损也会越严重,接触器的电寿命自然缩短。表1以AC-3相AC-4两种使用类别为例给出了电寿命与使用类别的关系,表1CJ20交流接触器在AC-3和AC-4两种使用类别下的电寿命之比较型号CJ20-10CJ20-16CJ20-25CJ20-40CJ20-100CJ20-250使用类别AC-3AC-4AC-3AC-4AC-3AC-4AC-3AC-4AC-3AC-4AC

网友A:
楼主,还没完了吧!请继续,有意义

网友B:
没有了?还没结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