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我要做毕业设计,设计一个机械手,用来将传送带上反面向上的药片(像阿莫西林那种胶囊)反转过来(使正面向上),一秒钟反转5个。请各位高手给指导一下如何设计。我想
的是用超声波传感器通过测距的方式判断药片的正反,然后在首部用气吸盘将药片吸住然后旋转90度后再通过另一个装置再转90度实现反转的效果。但是速度太低了满足不了要求。请各位给知道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A:
既然有探头,那只要把不合格的吹下到循环传送带上再重新回到检测传送带上这样正面的就过关了,反面的掉下去后自然翻身全成正面的了.那么不用机械手翻就达到目的了.速度就是探头的检测响应速度,一般每秒100次以上,够快了吧?
其实这类项目不在复杂的程序,有时候一个小铁片就解决问题了.不要把问题复杂化.有机会到药厂去参观一下.

网友B:
doorcontrol老师讲的很在理,这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
另外说说我的想法,检测到需要反转的药丸,平着吸起,通过一个弧形管道自动旋转180度后掉入传送带。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方法和doorcontrol老师的比起来太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