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产品检测时要求电压在  a伏到b伏之间(产品型号不同,电压范围也不同)。超出范围自动报警。怎么设计呢?谢谢~

网友A:
买一个有上下限设定带警报输出的数字电压表就行了.

网友B:
用运算电路,做成窗口电压比较器就行了,比较简单的.

网友C:
买一个有上下限设定带警报输出的数字电压表简单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有上下限设定带警报输出的数字电压表简单实用
简单有效,便于实现最好。还要考虑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