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FPX-C60T的PLC,气缸的位置感测信号,一条蓝色线接X输入,棕色线接对面的输出端的‘--’电压,为什么我强制通X居然X不亮?该怎么接线?

网友A:
是不是搞错了   棕色线一般是电源   蓝色是地   黑色线是输出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光电一般都是棕色的是+24,蓝色的是0v,黑色的是常开,白色的是常闭。

网友C:
棕色的是+24,接电源并同时接到COM公共点上. 蓝色的是0v,接电源的负极就可以了黑色的是常开,接到X点上后开关动作PLC的输入指示灯亮。白色的是常闭,接到X点上后PLC指示灯常亮,开关动作时灯灭。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D(2012-12-02):
你线接错啦, 三线棕色线一般是电源   蓝色是地   黑色线是输出
二线为棕色线一般是电源   蓝色是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