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我公司有两台同型号Z2-41的同功率直流电机,功率各为16KW,额定电流为220V,额定电流各为89A,额定励磁各为1.34A,并联运行(电枢和励磁都是并联运行,为了防止某一台电机励磁回路断路,造成飞车,在每一台电机的励磁回路中串联了欠流继电器,同时在回路中串联了一个可调节的磁盘电阻,当初调试时就是通过调节磁盘电阻使两台电机的励磁平衡),只是运作辊道运输而已,调速要求不高,正常运行每台电机的运行电流只有30A左右,也就是说正常时调速器的输出只有60A左右。现采用一台西门子6RA70调速器拖动,调速器参数设置情况为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为189A,额定励磁4A,采用电压反馈,我想知道,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突然有一台电机由于机械原因卡死的时候,被卡死的电机和未被卡死的电机的电流情况和电压情况如何变化的。有哪位知道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过了!!!
本人不会贴图,不好意思,只有把电枢和励磁回路电路示意图以附件的形式传上来,请各位指点,谢谢!
还有请各位版主不要删除此贴,同时向kdrjl道歉,上次帖子发了以后有点事情耽搁了一直没有来看看,关于你要知道的信息也没有及时反馈给你,在此向你道歉了,还有你的《针对自称是“菜鸟”的提问者参考 》帖子我也看了,我并不是不劳而获,也并不是你所说的lusers,我只是想验证我的想法对不对,同时向大家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楼主的两个文件下载不了。所以就看不到了。

关于这个问题,好像已经发表过了吧?如果并联驱动,有一个电机卡住,电枢电压就会被拽下来了,另一台电机的电枢电压也会跟着降低的。这就是并联驱动。当然此时的被卡死的电机电流会很大,而另一台电机电流不变化(针对辊道传动的恒转矩负载而言)。

假如是串联电枢的话,就会相反,一台电机被卡,另一台电机转速会升高。

网友A:
由图示,并联系统在装置的输出如果加接控制接触器开关和热保护电路,就可以防止因为一台电机被卡影响其他电机正常运行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了,跟我们实际运行观察到的情况一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