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我就搞不懂了,输入端到底怎么接线,这个松下输入端没有24V电压,一排X对应一个COM,我到底怎么接线??????

网友A:
只能上传三张图片,其实买PLC都有硬件手册可拿.仔细看完,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我也看不懂那么多,我就是奇怪气缸的磁性开关怎么接?
比如 SMC的D-F98有两条线,一条棕色,一条蓝色

网友B:
磁性开关的接法:看你用的是哪个输入端,还有你用的COM口用的是什么极,一般来说COM用+24V.输入信号电源用0V。这种接法是把磁性开关的棕色接X3,兰色接0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开关的接法:看你用的是哪个输入端,还有你用的COM口用的是什么极,一般来说COM用+24V.输入信号电源用0V。这种接法是把磁性开关的棕色接X3,兰色接0V就行了
谢谢,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呵呵,下次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