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最近我想把一台设备上的三菱FN2N-16MR里的程序读出来,以作备份。可是却发现电脑跟这个PLC的编程口通讯不上(注:本电脑和所用编程电缆跟其他三菱FX2N系列PLC试过,都能通上讯的),所以怀疑该PLC的编程口坏了。由于该PLC通过一个485通讯扩展块跟一只WEINVIEW牌MT6056IV触摸屏通讯,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利用该485通讯扩展端口来跟电脑通讯,来上传程序?
望高手能提个建议,如何解决编程口坏了改用通讯扩展口进行上传下载程序。

网友A:
用232BD可以的

网友B:
不知道WEINVIEW牌MT6056IV在这屏有没有传统功能。
可以扩展232或是422的BD板将程序读出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编程口坏掉的现象,计算机联不上,但用手持编程器可以,你找个手持编程器试一试。

楼主(2010-05-20):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人的提示。我后来是借助422的BD板在该PLC的扩展端口上读出程序的。

网友D:
用FX2N-422BD与自带编程口是一样的;

网友E:
扩展这样一个422的口,价格也不是很贵,含税价200多一点

楼主:
422的口含税价200多一点我也觉得有点贵哦,看了那个电路板,很简单,自己做的话估计成本不会超过20多元。想想三菱的利润真高呀。
当然我只为了这次读一下程序而已,所以随便到其它设备上暂时借了下,完成事情后,又物归原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WEINVIEW牌MT6056IV在这屏有没有传统功能。
可以扩展232或是422的BD板将程序读出
这个穿透功能好像有是有的,只是要把触摸屏的程序编一下,使得在触摸屏上设置好穿透功能的有关数据,才能实现这个穿透功能。反正有点麻烦,我试了有点时间还是搞不下来。最终还是用422BD扩展板解决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