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在200与300之间通过EM277建立通讯
再300中如何读写200中的模拟量
像在300读写数字量可以通过PIW,PQW 建立move的移送到指定的数据块
哪模拟量是如何移动的

网友A:
把模拟量送到VW里,300再读VW里的内容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C:
200通过EM277与300 做DP通讯,实质上就是将300的I,Q对应与200的V区域。

如,你建立了32个字节输入,32个字节输出,EM277上偏移地址200,那么此时:
IB0~IB31就是300的读入区域,其对应的是200的发送区域,也就是200的VB232~VB263
而QB0~QB31就是300的写入区域,其对应的是200的接收区域,也就是200的VB200~VB231

既然发送区与接收区都有了,然后就是MOV的事情了,200将需要发送的数据放入自己的发送区,300在读取区域读,反之也一样。

网友D:
楼上回答的很到位了哦!

网友E:
那么,s7-200与s7-200之间的模拟量如何交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么,s7-200与s7-200之间的模拟量如何交换呢?

对于PLC来说,模拟量只是一个带符号的16位整数而已~MOV ×××× , IW,MOV ××××,QW而已。

您需要去仔细揣摩数据类型,否则以后是很难搞明白的。

网友F:
楼上是位高人哦,讲解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