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0):
我用的是SMC的D-A93磁性开关,PLC用的是FPX-C60T,我想知道磁性开关怎么接PLC输入端。
磁性开关有两根线,一根棕色线,一根蓝色线,我已经试了很多种方法了就是不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A:
PLC输入COM端接电源正极,磁性开关棕色线接X0或X1或.....蓝色线接电源负极。
反之亦然。
其实只要你认真去开PLC的产品说明书,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网友A:
你可以把磁性开关当做按钮来看待,就容易入手。就只是一个有极性,一个没有。

网友B:
两端的要比3端得好接多了

网友C:
直接串联在输入回路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2010-06-18):
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F:
看一下说明书,棕色线和蓝色线,都有写着它所代表的含义。

网友G:
注意电源

网友H:
要看你PLC  COM是正的还是负的,还要看你的磁性开关是NPN 还是PNP 搞清楚了就明白了

网友I:
磁性开关一般有电路图的

网友J:
这不是容易吗?
就接在X端,
一边接COM一边接X1或X几。就行了,如果不很对换一下位置。
磁性开关说白了就是一个开关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