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21):
現在的連接的設備最後輸出的介面為RS-232
人機型號為 GP-3500S
請問RS-232直接與GP-3500S連接 資料要如何讀取
RS-232所用的腳位 2,3,5腳位
麻煩請幫幫我~謝謝!!

网友A:
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
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數據格式
但是廠商在連線的測試軟體中
輸入 01==>這是通訊的address
       60,61==>他說是他們電壓的address,要靠程式去做轉換成modbus的格式就可以              在proface看到

我現在的問題是不清楚在D-scritp中~我要怎麼去抓RS-232的訊號
我有試過之前板主的程式,但是似忽不是我要
_strcat(databuf0, "t")       //  t
_strcat(databuf0, 0xD)     //  Cr
_strcat(databuf0, 0xA)     //  Lf
IO_WRITE_EX([p:EXT_SIO], databuf0, 3)    // 將Buffer0字串送出去
_wait(1)                                                  //等待0.1秒
IO_READ_EX([p:EXT_SIO], databuf1, 10)    //讀取磅秤回應數據,將字串收進Buffer1
_dlcopy([w:0100], databuf0, 0, 10)            //將Buffer1資料轉換至[w:0100]去

上面是版主之前PO過的程式,可是我直接測試後
發現我所產生的數值會因為 "T" , 0xD, 0xA改變
比如T改成60,我數值就會直接秀60
而不是去讀取我RS-232回應的數值

所以麻煩各位高手幫幫小弟的忙,轉換方面小弟已經在努力
只是小弟還是不清楚,怎麼去抓RS-232的訊號

网友A:
没明白了.
是"设备--RS232--gp2500"这样连接的吗?"设备"(别的地方说是UPS,是你贴的?)提供的数据是modbus的?那数据格式是确定的了.而且gp3500可以直接连modbus设备的.
你试试,gp3500串口(RS232)设置modbus rtu协议,作为主站(master),读取从站(slave address or ID)01的60到61这两个寄存器.寄存器是3(input),还是4(hold),去问一下"设备"厂家.从厂家那可以获得参数(比如电压)和寄存器(address?)的对应关系.
转换是做什么?说得真不是太清楚.

网友B:
你所要连的是什么设备,具体名称及相关资料链接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