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的电压

楼主(2010-04-21):
家里的固定电话电压一般是多少的
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网友A:
座机电话电压量不出来   好象是它经过电话滤波过滤后才有电压

网友B:
好像是挂机48V,振铃100V,摘机10V.
具体忘了,可以量一下的.

网友C:
各程控交换机不一样
挂机状态50多V.
摘机长音时6V多.电流30毫安,
短路电流35毫安左右
挂机振铃时50多V
是直流电压

网友D:
不太清楚,有电话振铃时应该蛮高的

网友E:
挂机48V,摘机8V左右,振铃90V。
直流。

网友F: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G:
待机24V直流,工作时48V直流

网友H:
挂机DC48V,摘机DC8V左右。振铃AC90V。

网友I:
记不太清楚了。
应当是6楼的说法。

网友J:
能当电源使用吗

网友K:
待机24V直流

网友L:
怎么这么多答案
直流是肯定的

网友M:
同意10楼答案。可以做成充电电池的电源,但一定得控制电流,否则,电话公司检测到你长期高电流,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N:
静态是直流,振铃时是交流,可以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O:
直流 ,通话的时候大概是48,不通的时候是24

网友P:
好像有12V吧

网友Q:
好像4楼的对

网友R:
振铃90v25Hz,挂机48v DC

网友S:
内线48v外线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