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欧陆590 直流调速器故障现象:启动后直流电机偶尔剧烈震动,把机械负载脱开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流环没调好吧。

网友B:
还是测量、监控速度给定,速度反馈,电流给定,电流反馈等来判断下原因所在。

网友C(2022-07-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更换调速电位器后问题就解决了。开了二天,现在没有出现振动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