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大家请看图片,CPU224XP的PLC是集成2路模拟输入和1路模拟输出,问题是:
1.看图片上说模拟输入这两路只能输入-10V~+10V信号吗?还是说可以输入0~10V模拟信号,就是说这两路模拟信号的输入范围是什么?
2.看图片模拟输出可以输出,两种模拟信号一种是0~10V,一种是0~20MA,实际值我需要用到0~10V信号,我该怎么设置这路输出让它输出是0~10V而不是0~20MA呢,设置哪里?
3.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都是对应内部数字量0-32000的变化吗?举例说模拟输出是0~10V,那没将32000,传送到AQW0,模块就输出10V电压吗?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1、可以输入0~10V模拟信号
2、需要用到0~10V信号,不用设置,直接接M和V就可以了
3、将32000,传送到AQW0,模块就输出10V

网友B(2011-01-22):
并个电阻就成0-10V了

网友C(2013-06-20):
用500欧/1W的电阻并接就可以了

网友D:
224XP的模拟量输入只支持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