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准备把几个电磁阀换一个安装位置(都属于防爆区CLASS I, DIVISION 2),原先电磁阀的电线是穿管敷设的,现在新的位置增加了一段距离,原来的电线不够长了。移动电磁阀是要重新穿管敷设电磁阀的电缆好还是在原来管接头处增加一个分线盒,在分线盒中接一段电线好?在现场加分线盒能否符合规范?

网友A:
这个要根据现场来决定,主要考虑:安全,美观,经济,方便。

网友B:
既然是属于防爆区,那还是重新穿管敷设的好。

网友C:
在原来管接头处增加一个分线盒,就可以了,实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