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要接地吗?有些屏厂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没有接地。国标规定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一定要接地。到底要不要接地?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是啊   书上也说是要接地的啊 那他的电源线上有没有接地呢 还是设备接地...

网友B:
要接地的

网友C:
当然要接地

网友D:
互感器的二次侧回路和外壳需接地

网友E:
二次侧就是应该接地的。

网友F:
安全
接地,必须的,为安全考虑!

网友G:
互感器的二次侧(一般标S2一端的要求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