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请教:
   额定电压为220V/380V的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在我国标准的三相低压电网中,不能进行Y-△启动!
  这句话正确吗?我国的标准电压电网是多少?
  谢谢!回帖!....

网友A:
楼主问了两个问题,一个都不成立!如果我没猜错: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额定电压为220V/380V,△/Y的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在我国标准的三相低压电网中,不能进行Y-△启动!”——这句话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我国的低压电网的标准是多少?”——线电压380V。

网友B:
Y-△启动只能用在正常运行为△接线的电机上

网友C:
我国的低压电网的标准是多少?”——线电压380V。  相是220。 频率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