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电源问题

楼主(2010-04-21):
有哪位哥们知道法纳克A16B-1212-0950电源端口说明的  可否告知 多谢了

网友A:
具体说说什么问题,直接一个料号,找找麻烦,等下给你找找看。

就你这样的问法,这个论坛能回复你的估计没几个。

楼主:
hehe 是啊 我想问的其实就是 使能端口 怎么连接就能输出24V 谢谢你了 哥们

网友A:
24V电源你需要干嘛用,一般24V电源是从I/O模块上接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三针插头,号码为1、2、3,1号为+24V,2号为0V,3号接地(可以不接)。具体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