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0-04-21):
我新安装一台30KW的水泵,不知该选用多大的铜蕊线,还有接触器,热保,等配套电器要如何选型。请教工控网的各位老师。

网友A:
铜芯线用16平方,接触器用CJ20—100,热继电器选JR16—60   电流调节范围45-60-72

网友B:
铜芯线用16平方,接触器用80--100A,热继电器选电流调节范围45-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