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我现在项目需要用到N2系列的变频器,现在想用0-10V的模拟电压来控制0-50HZ的频率,给0V电压时变频输出0HZ,给10V时变频输出50HZ,这样控制的话,变频器里面的参数该怎么设置,就可以实现呢?请大家指教,我该设置那几个参数。
0-10V电压该接变频的哪2个端子上。

网友A:
呵呵, 你的变频器还没买回来吧? 买回来了,说明书一看,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B:
仔细读一下使用手册

网友C:
呵呵;参数设定模拟量对应的频率就行了;你这个都按出厂值就行了;

楼主:
谢谢4楼的解答。

网友D:
买了变频器,肯定带手册的,先看一下接线图,再看一下参数设定之类的。搞不清楚的话,找个厉害点的电工师傅应该就能搞定了。

网友E:
先看明白说明书吧!不过我告诉你最好不要买台安的了,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