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CP1H求助

楼主(2010-04-21):
新学Cp1H,要控制4个步进电机,端口、控制字等如何定义,看资料不清楚,求助各位大侠,能否举例说明,感激不尽
说明:每一轴都是要用脉冲+方向模式,绝对量控制

网友A:
用定位指令 PLS2 指令.就行了.  绝对位置模式.. 自动判别方向.

楼主:
控制字如何写,比如第一个轴的?

网友A:
控制字手册上有,不过鉴于你不想看书到这份上了.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如下:
0.00
||-------------@PLS2
                    #0000     脉冲输出
                    #0101     脉冲+方向输出 绝对脉冲
                    D10
                    D20

网友B:
楼主应该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