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软件提示:your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 to complete installation at another time,please run setup again.然后只能按完成退出!区域语言的也试过用英语美国,但都还是老样子!试过用sp4直接安装,也试过先装5.4,然后再装sp4,结果都是一样!我用的系统是xp,2002sp3,虽然装不了sp4,但sp3.1以前的补丁,还可以安装英文版的sp5,就是sp4无法安装!

网友A:
请试一试
彻底卸载SP4以前的版本,你应该没有彻底删除程序。

网友B:
直接点,装SP5

网友C:
以前的版本没有卸干净,我的建议是从装系统,先装sp4,卸掉后,在装sp5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