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我安装一台30KW的管道式水泵,电源离水泵约三十米远,选用多股铜蕊线穿管敷设,该选用多大的线,漏电保护该用多少A的?水泵起动时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A:
1、YJV3*16+1或YJV4*16 要换设计院一般就上25的了,也有人用10的。
2、63A  D型
3、额定电流 4~7倍 (书上说的 呵呵)

楼主:
先谢谢一楼的老师!情况是这样的,我原先旧的水泵是用63A的漏电保护,用的挺好的。可是换同样功率的新水泵后漏电保护就老跳闸,后来我换了个100A的漏电保护,但是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为什么新的水泵不能用63A的漏电保护?还有16M2的线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B:
30kw
选80A的短路器
10平的铜线(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16的)

网友C:
16的铜线,选100A漏电保护

网友D:
水泵安装铜线如何选型
30KW的水泵额定电流就是55-60A 你选的63A的漏电开关刚刚达到要求 电机启动的电流是4-7倍时间只有几秒所以你不用考虑启动电流,一平方铜芯缆线的载流量是4A左右所以 16*4=64A 所以16平方的铜芯电缆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算电流的口诀
十下五,百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二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0KW的水泵额定电流就是55-60A 你选的63A的漏电开关刚刚达到要求 电机启动的电流是4-7倍时间只有几秒所以你不用考虑启动电流,一平方铜芯缆线的载流量是4A左右所以 16*4=64A 所以16平方的铜芯电缆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G:
用16mm2的就可以。开关选100A

网友H:
十下五,百上二
16 ,25,四
35 ,50,三
70 ,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