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要同时用到这两个模块时,应该怎样编写程序?

网友A:
TO  K0……
FROM K0……
TO K1……
FROM K1

他们仅仅是模块号不同而已。

网友B:
这个图上的好。。。。

网友C:
三菱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中的说明很清楚的

网友D:
除了第一个设定模块号为0,第二个设定为1;
其它的程序按手册上的就行了;

楼主:
如果要在一个程序中同时实现这两个功能,要怎么编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在一个程序中同时实现这两个功能,要怎么编写?

上面那么多回答你都当看电影?

那位贴图的大虾算白干了,你就索性说,帮我写程序算了。

两张图合并写到程序中,不就是同一程序实现两个功能!

网友E:
三菱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中的说明很清楚的。到网上下载一下资料,上电做个程式就差不多了。

网友F(2010-05-31):
买回来的样例程序 写进去··

网友F:
模块的例子 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