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低压验电笔

楼主(2010-04-21):
低压验电笔是电工常用的一种辅助安全用具。用于检查500伏以下导体或各种用电设备的外壳是否带电。现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些实用口诀,供参考。 1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使用验电笔之前,必须在已确认的带电体上验测;但在末确认验电笔正常之前,不得使用。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 2判断直流电正负极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伏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触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电笔,验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的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 3判断直流电源正负极接地 电笔前端闪亮光,正极接地有故障; 亮光靠近手握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统,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若发亮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发亮点在靠近手握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4判断同相与异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笔?电笔 一支,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根线,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伏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造成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即可。

网友A:
研究得挺透彻

网友B:
实用中,电笔是可以有多种用途;熟练者,根据氖管的明暗程度,能分辨出不同的情况。
   还有,好像是微波 可以使氖管发光,用过 记不清了。

   LED或LCD显示的,则又不一样。

网友C:
不错同时也会有误区,比如在高压下也会发光。

网友B:
4楼注意到“高压下也会发光”,说明有经验。
   但我不认为是误区,而可以是其应用之一;比如,显像管高压包,离一段距离,就可使氖管电笔发光。
   但验高压时,必须注意安全,慢慢接近、(未断电)笔端不要去接触带电体(也不要误碰到它处);可用于断电后,检测是否有残压。
   电网高压,不要用低压验电笔去测试。
   (我这样说,不是介绍使用这种方法,而是说明有这种现象,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D:
各位,有的不会发光,可能有氖管和氖泡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