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我的客户的加工中心的x轴丝杠老是出现振动,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伺服、机械传动部分安装不到位。
2、双闭环系统,响应调的太高,比较容易产生震动。用伺服向导重新调整伺服参数。

网友B:
降低伺服增益。

网友C(2010-05-27):
机械部分有可能有点问题了,我前几天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D:
同意2楼的处理方法

网友E:
有可能是,驱动器的相序对调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我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F(2010-07-19):
伺服增益 伺服增益 伺服增益

网友G(2010-12-29):
请问是停止的时候还是运转的时候呢?

网友H(2014-02-11):
是之前一直这样,还是刚出现的?估计是机械问题,找人调节X轴传动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