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主单元输出设置(PLC/PWM)Y0~Y7已经用完,现在我还有一个马达需要控制脉冲

和方向的,我该怎么接线?PLC里面设置没有办法设置了啊,最多就4个通道

楼主:
难道我用以前的老方法,控制方向的Y    ON或者OFF?

网友A:
加一个脉冲输出卡,查一下硬件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