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现有一台欧姆龙CPM1A的PLC想与三菱F930触摸屏相连,好像需要一个欧姆龙的CPM1A-CIF01的通讯转换模块,还需要一根它与触摸屏之间的连接线,但这连接不知怎么做,希望各位大侠能够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 不明白可以联系咨询

网友B:
呵呵;用F930的RS232口连CIF01上的RS232;

网友B:
二楼的倒说一下不复杂的方案呀;

网友C:
同意2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不明白可以联系咨询

有什么简单的说说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F930的RS232口连CIF01上的RS232;

支持

我手上有三菱F920GOT和欧姆龙CPM1A;试了好多次连接不成功。

三菱F920GOT和三菱FX1N连接只要简单一根电缆, 三菱F920GOT的电源是PLC三菱FX1N通过电缆供给的,真的很简单很方便。

F920GOT要是能和欧姆龙CPM1A也这样简单连接就好了,如果有高手搞定了,希望能指教一下为谢!!

网友D:
我手上有三菱F920GOT和欧姆龙CPM1A;试了好多次连接不成功。

三菱F920GOT和三菱FX1N连接只要简单一根电缆, 三菱F920GOT的电源是PLC三菱FX1N通过电缆供给的,真的很简单很方便。

F920GOT要是能和欧姆龙CPM1A也这样简单连接就好了,如果有高手搞定了,希望能指教一下为谢!!